东芝L510笔记本暗屏解决之一,

楼主(2014-10-13):
今接了个东芝L510笔记本·开机通电,屏幕暗屏,

外接VGA显示器正常。

换其他同款接一样暗屏。

拆机,看了下好多生锈的。。。。估计是进水了。

电路学习中,不知道从哪下手,

不管,整了再说。把主板准备拆出来然后裸点,我去····亮了。

果断清理底部发霉生锈的东西。上机。OK收钱。(不知能顶多久。)

看了一些教程是说什么屏灯管开启信号无信号。师傅能分析下吗?

网友:
修过一次进水导致暗屏的,我直接把屏供电引到开启信号搞定的

网友A:
维修首先就讲究的是细心了,很多故障都是从线路腐蚀引起

网友:
暗屏有时候修的很弹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首先就讲究的是细心了,很多故障都是从线路腐蚀引起

同意楼主的说法,很多都是细心就能解决的

网友: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屏暗,查一下供电,主要是19V的电压

网友:
供电,地,开关,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