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60 不触发

楼主(2014-10-13):
机器不触发,插电电流0.01,无3v5v输出,但是有线性电压。会是EC边上的BIOS问题吗?和B460是不是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是否OK呢~!

网友:
先刷BIOS看下,如果不行,查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的LDO控制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很多无35V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是否OK呢~!如果不行刷BIOS看下

网友:
先查待机芯片比较好

网友:
测一下系统供电芯片的SD.NO5.NO3有没有信号

网友:
插电电流0.01略微偏高,查查EC的工作条件具备了没有?

网友:
EC有问题,弄一个试试

网友A:
你既然怀疑EC bios
可以先刷个试试
毕竟 BIOS也是软件部分 先软后硬

网友:
这样问问题,除了工厂售后维修人员,不然真没有敢回答你准确答案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BIOS坏的多吧。你试试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971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怀疑EC bios
可以先刷个试试
毕竟 BIOS也是软件部分 先软后硬

有道理,刷bios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