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问题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10-13):
技嘉Z77M-D3H主板,I3的U
I/O是IT8728F 1208-EXA  NCEFJCGB

开机键对地电压3.2V,按开机有反应,但是风扇转两秒后就停了,过几秒后又转,然后又停了,如此循环
强制关机有效

求指教是什么问题谢了!

网友:
新主板不跑吗,也会掉电的

网友:
看看主板CPU风扇下面是否有灰尘,追查给电压的前级条件,应该是保护线路的元器件出了问题。

网友:
先排除灰尘和散热问题外,据楼主所描述的,此板触发电路正常,接着最好上诊断卡看跑码,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哦

网友:
这样应该是不断检测,检一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A:
强制开机,测各路电压,看哪路没出来

网友:
应该是缺某个供电!!!新主板缺供电都会掉电的!!!

网友:
完全新手啊,不知从哪开始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制开机,测各路电压,看哪路没出来

请问要测IO的哪几脚呢?新手不懂开机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要测IO的哪几脚呢?新手不懂开机条件

测内存,桥,总线,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内存,桥,总线,CPU供电

单机板加电开机就是这个故障,所有其他硬件都没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