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自动开机

楼主(2014-10-13):
映泰AM2主板,通电自动开机,诊断卡灯全亮,摸IO发烫,IO IT 8716F-S  手上没有用IO 8718F-S代换成功,完美代换,没发现任何不良问题

网友:
8712 16 18都可以代换的  只要是没带GB  的

网友:
原来这两个IO可以代换啊,以前还真没试过

网友:
这三个代换,是可以通用的,带GB就是技嘉用了

网友:
确定12  16  18 这三个IO可以通用 可以完美替换???????

网友:
自动上电我也是先拆IO的。拆IO不上电了一般就是IO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