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道特别多的硬盘怎么办

楼主(2014-10-13):
MHDD扫描坏道特多 ,满盘都是,想数据恢复,用DE导壳费劲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应该是有固件坏了,先把固件写好再拷贝数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固件坏了,先把固件写好再拷贝数据吧

坏道多写毛固件先用WINHEX慢慢恢复出来吧估计恢复也不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固件坏了,先把固件写好再拷贝数据吧

说的非常对,固件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先用设备检测固件模块。没问题的话,直接de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非常对,固件肯定有问题了。

你是罗工的马甲吗?

网友:
数据非常多的话,又非常重要的话,还是送专业数据恢复,不重要的话,可以先修硬盘

网友:
做一下固件检测,应该有坏的模块,做一下复位SMART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道多写毛固件先用WINHEX慢慢恢复出来吧估计恢复也不全

你到底懂不懂啊,不懂别乱喷

网友:
做下固件检测,祝楼主好运。

网友:
写个固件说不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