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20 掉件引起打开文件夹蓝屏的修复

楼主(2014-10-13):
机器:HP 6220
板号:见下图:

接到机器客户说打开硬盘中的某个文件夹就蓝屏,我试了确实如此,看提示说是某个新安装的程序,于是与客户沟通删掉了新装的程序故障依旧,接着全盘杀毒没有发现有病毒,于是怀疑内存有问题拆线换了内存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拆机,机器拆开在D壳发现一个贴片电容,看电容的焊盘被腐蚀掉了,于是在主板上查找,终于在北桥的附近发现了掉件的地方,还有固定北桥扇热器的一个螺柱也掉下了。见下图:

于是就找有没有一样的电容,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样和容量相差不多的电容,所以就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掉下的电容后差图纸发现和图纸标的容量一样没损坏于是就反着焊上去了,开机故障解决。

网友A:
如果没看见电容的话。估计很难修好、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B:
这是什么电容啊?如此重要!

网友:
没看到那个电容估计此机报废

网友:
这个全乃于 细心细心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事,下次要细心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电容啊?如此重要!

网友C:
要是没看到电容掉。
打死也修不好啊。。。
话说,这电容怎么会导致这样的奇异问题估计只有INTEL能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看见电容的话。估计很难修好、

好在电容还在。

网友:
我就没有截这个图版主给补上了,这个电容看似只起滤波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没看到电容掉。
打死也修不好啊。。。
话说,这电容怎么会导致这样的奇异问题估计只有INTEL能解释了
...

拆机后在D壳看到这个电容以为是主板反面掉的,可是找了半天没发现有掉件的地方,就查看正面,最终在北桥边上找到了。如果固定北桥扇热片的螺柱不掉的话还真是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机后在D壳看到这个电容以为是主板反面掉的,可是找了半天没发现有掉件的地方,就查看正面,最终在北桥 ...

要是我。看到电容掉了也只会略过。。。我肯定修不好这个板。

网友:
为什么不是散热片螺柱断导致的问题,有的板子螺柱滑丝也会导致蓝屏死机等问题吧

网友:
哪果没有观察到有东西掉,这块板基本就废了,楼主修板很细心,赞

网友:
那个是内存总线的电容吗

网友:
看来拆机的时候得留意了。

网友:
好牛B的电容,膜拜啊!!!

网友:
看不到应该就修不出来了  楼主修机很细心

网友:
我觉得拆掉那个电容也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