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pad X240假黑屏

楼主(2014-10-13):
故障现象
开机或者睡眠后有时候假黑屏(用手电筒照屏幕能看见电脑在运行),但是过一会儿就恢复正常了,一直用上好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直到下次开机问题依旧,问题反反复复。哪位大神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求教一下吧!
黑屏

网友:
刷BIOS,换南桥,看一下合盖开关

网友:
屏的背光及背光开启?

网友:
有没有换过系统试试呀, 不行你就拆屏量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