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42zg不显,板号:NEW71 LA_5893P.

楼主(2014-10-13):
一台宏基5742zg,板号:NEW71 LA_5893P,开机不显示,拆机实际测量PL10无+VGFX COREP无电压输出,此电压由芯片ISL62881hrz-t管理输出, 现在实测此芯片11脚5V,12脚19V,27脚0.95V,7脚无电压,2脚3.3V电压,ISL62881芯片换过,CPU换过,电压输出上下管全换过,+VGFX COREP还是无电压输出,请问各位师傅ISL62881hrz-t 还要满足那些条件才能输出电压?求高手,师傅分析哪里电压不对有分加,胡乱灌水的扣分。

补充内容 (2014-10-14 11:55):
图纸在下面截图了,谢谢各位高手分析一下。

ACER5742ZG

网友A:
把图截上来,方便说些

fsh

网友B:
SVID,这个最重要,用示波器才行

fsh
fs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图截上来,方便说些

如果不上图,好像还要花钱教人一样,是吧

fsh

网友:
图来了现在补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上图,好像还要花钱教人一样,是吧

现在不能修改帖子,只能这样回复你了。请你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图截上来,方便说些

图纸截下来了,你帮忙看看分析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VID,这个最重要,用示波器才行

图纸截上来了,小弟暂时还没有示波器,能从电压方面帮我分析下吗谢谢。

网友:
能从电压方面帮我分析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截下来了,你帮忙看看分析下,谢谢。

27脚电压偏低,正常应为3.3V,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