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开机0.6

楼主(2014-10-13):
一个ACER 4736zg 的机器。开机电流上到0.6 只有一次跳变。怀疑是南桥或者BIOS的问题。。。

网友:
你应该用有事没事刷BIOS学的很熟了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片选脚,这样好确认是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NEC大电容问题。不解释。

网友:
你这种问法还不如不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片选脚,这样好确认是不是BIOS问题了

本着先易后难原则,先BIOS后硬件,当然有示波器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着先易后难原则,先BIOS后硬件,当然有示波器就方便多了

我觉得用示波器方便如果刷BIOS还要找,请问你觉得那个方便呢

网友:
量下CPU有没有电压啊。没救NEC大电容。你们别乱说。这机器BIOS不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器很早了,应该不是很难搞啊  楼主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