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开机要按两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4-10-13):
最近遇到两台HP CQ42 都是开机要按两下 电源开关  才正式启动  第一次按开关键 开机灯只闪一下 第二次按 就正常开机了 会是什么问题呢 大师们 谈谈 自己的看法 谢谢

网友A:
多半是显卡问题,虚了升温后就正常

网友:
用电流表看一下,第一次按电流到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显卡问题,虚了升温后就正常

这样用风枪也可以试出来吧

网友:
按下开关 电流跳一下 掉回去 再按一下 就OK啦

网友:
他那显卡爱虚,用风枪吹吹试试

网友B:
修好了吗? 到底是社呢问题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 到底是社呢问题 啊

遇到几次都是这样的 求解之中 一般这种情况 客户是不会修的 必定人家还能用 谁愿意花钱 修   但是做为一个维修员 应该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C:
可以量一下第一次按了,开关拉低了吗,再找信号

网友:
有可能是BIOS 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量一下第一次按了,开关拉低了吗,再找信号

开机指示灯会闪一下的 有这个动作 开关脚一定是有 拉低的动作

网友:
没遇到过,,说显卡的,,是赚分的吧,,

网友:
又一个cq42这奇葩机,前几天修过一台,真奇怪,用适配器就很正常,单用电池就会很慢,主板跟电池都换了还是不行,就差点没换壳子了,真是很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