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17R-7720开机无显,报警两声,焊接了南桥没有好,不知如何修了

楼主(2014-10-13):
求DELL 17R-7720开机无显,报警两声,焊接了南桥没有好,不知如何修了

网友A:
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说呀
最起码也要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DELL筆記本會挑記憶體顆粒 請上網GOOGLE找對應的記憶體更換即可完修這開機吳顯報警的狀態

网友:
两声是未检测到RAM,内存模块问题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说呀
最起码也要测量一下电压

神人的提问,只能用神的方法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