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10B上网本奇怪问题 ????

楼主(2014-10-13):
今天接到神舟上网本 加电不显示,电流到0.38左右 个人感觉没过内存,找到图纸量了下内存槽的1.8VSUS 只有0.5V 感觉不对 ,但是其他地方的1.8VSUS都正常 就不知道为啥内存槽的1.8VSUS会被拉低呢?忘大侠们多指点指点

网友A:
1.8sus同一个电压  不可能有差别  中间是否隔了东西   建议测下只有0.5V那处对地阻值

网友:
跑线路查1.8sus

网友:
查查1.8sus到内存供电间有没有保险电阻或电感之类的。也许它们阻值变大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sus同一个电压  不可能有差别  中间是否隔了东西   建议测下只有0.5V那处对地阻值

组织正常  明天在跑跑线路

网友:
打对值阻看看,不上内存也是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