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没声音怎么办

楼主(2014-10-13):
X61没声音怎么办

网友A:
喇叭耳机都没有还是哟个有一个没得 然后重装驱动 排除硬件

网友B:
换块硬盘试试。我今天就遇到了一台HP G4的,装什么系统都没声音。换块硬盘随便做个系统都有声音。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声音部分有“!”号吗?

网友:
建议楼主换电脑,是最快,最安全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耳机都没有还是哟个有一个没得 然后重装驱动 排除硬件

上次遇到一个,重新驱动不行,要换系统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块硬盘试试。我今天就遇到了一台HP G4的,装什么系统都没声音。换块硬盘随便做个系统都有声音。

台式机我就遇到过换个硬盘就好的

网友:
先装系统,还是不行的话,在换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