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 le

楼主(2014-10-13):
华硕m4a88t-m le通电自动断电,不插12V辅助和上假负载就行,各大供电正常!什么问题?请各前辈指教!!!

网友A:
cpu供电部份有短路.

网友B:
可能是CPU供电没出来引起主板保护吧

网友:
肯定是cpu供电有短路的.查查上、下管及IC。

网友C:
你用烧机来试一下,肯定能找到发热的元件!!!

网友D:
查下开机排针是否3V或者5V

网友E:
打一下MOS管的GD极,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修CPU供电部分电路

网友F:
cpu供电
有短路.

网友G:
这是很基础很简单的故障了吧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没出来引起主板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部份有短路.

断电后还能点得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很基础很简单的故障了吧

复位灯常亮,断电后还能点亮,各供电正常,请问这还叫简单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CPU供电没出来引起主板保护吧

那怎么检修,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
有短路.

不是短路,如果这么简单还用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一下MOS管的GD极,有没有短路的

不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开机排针是否3V或者5V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烧机来试一下,肯定能找到发热的元件!!!

好好好,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那怎么检修,麻烦指点一下!

这个我也没什么好方法
上电测CPU供电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如果没出来
就用多次上电的方法测
VRM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VCC
PVCC
EN
VID
因为掉电只能在瞬间测量
如果是没一秒就掉电的话查 ’温度‘这个信号看看
V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没什么好方法
上电测CPU供电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如果没出来
就用多次上电的方法测

问题找到了,是cpu旁边的s7-00坏了,不过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s7-00是什么啊?

网友(2014-11-14):
应该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有的是保护掉电,S7-00是个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