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风扇问题

楼主(2014-10-13):
现在的问题是风扇音量太大,估计笔记本出厂就这样,想着想把噪音减小,
可是拔掉风扇插头,机器运行就变慢了,估计是系统自我保护,低速运行,
风扇是四线,5V,0.33A,
拔掉风机器运变慢的原因,可能有两种
1 系统检测到了风扇被拔掉,可能性最大
2.系统检测到了温度太高,可能性较小

如果是原因1,那就可能在风扇插头接别别的东西,欺骗一下系统,但该怎么接呢,
或者风扇的两个引脚弄个开关,系统起来后,就把开关断开,不知可行否?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的机器,机壳里面很空,卸掉了光驱,软启,电池。感觉散热效果很好,不需要风扇

网友:
此乃神人也 你不插风扇机器怎么能正常使用

网友:
改3V常转试试,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确实是神人,风扇上点油或换新不就解决了,还敢不用风扇?

网友:
风扇加点油,这样没那么响的

网友:
楼主的思维真的不同于常人啊。

网友:
不上风扇机器一会就会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