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纠结的故障

楼主(2014-10-13):
今天遇一联想B465C  AMD机器。开机正常  进系统后一分钟不到的样子黑屏,机器正常在运行,按开关键正常关机,能听到系统关机声音。进系统没黑屏的时候联网上网页会花一下在黑屏。显卡加焊过故障依旧。在论坛逛了逛,看到个别类似的帖子,把显卡显存都换了不行,所以我也不在往显卡上想了,个人觉得屏线问题大一点,把屏线拆下来测量也没测出什么问题,屏已经换过。有人遇到过同样的故障吗?如果遇到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不知道休眠信号会不有问题哦 修过一台宏基的进系统黑一会亮一会的。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外接一下显示器,看是不是相同的情况

网友:
先刷BIOS看看,不然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比较大一点

网友:
先显卡  还有桥 只要是看看显卡的供电和时钟也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