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5 打印空白

楼主(2014-10-13):
今天维修一台hp1025 更换定影辊      拆机前打印正常    换好后打印检测页  空白     连接电脑打印测试页  一样空白           打印一半看鼓芯上没有碳粉      接下来怎么检测主板 和激光器啊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忙啊        我把触点都擦了下     现在有字很淡

网友:
检查一下显影部分还有粉不对也有这种故障。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不是那里 问题       我搞定了                可是我把机器又拆了一遍定影组键没有复位现在装上故障灯就闪

网友:
磁棒的弹簧 还有充电棒 仔细检查下,用心

网友:
现在可以正常打印了      但是右边会有咔咔咔的响声              我要崩溃了

网友:
明显是没有上好,打印百页是激光器那个没弄好

网友:
拆机重装  看哪里没有装好

网友A:
ok      谢谢你们的回复       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
下次不能这么粗心大意了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      谢谢你们的回复       我已经搞定了

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如果说的没错的话,是因为拆装的时候不够仔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