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4-10-13):
PCB:JE40
二修
待机0.020  无3 5V ,3VREG 5VREG正常
徒弟已换过若干次待机芯片RT8223、MOS管
说是断开EN信号到待机芯片的连接,EN就是3.3v;
如果接通EN到待机芯片的连接,EN被拉到0
3 5V 输出没有直接短路
断开S0态输出,无效。

让其断开EN到KBC 的连线,将3VREGH直接接到EN
通电电流大
待机芯片又烧了

挽起袖子上了
先把3V 5V 的 负载断开
再逮一下 :
3V

5v

差不多了吧

单独关闭5V
3V 华丽的出来了

确定了!

对换3V 5V 电感
无果

更换5V滤波
无果。

日,危险了…………
检查5V FB电阻阻值
(焊下来测的,在线不准)
正常
焊回去
OK了

FB回路原件虚焊

通电,触发,
电流0.67--0.9死死的往上跑,
取掉内存, 0.67
缺核显供电
LPC 少量波波

换内存试,
无效

刷BIOS试试吧
果然是试试,
试试就是刷了也不会好!

从好机子上拆下一个内存再试。
O了!!!!!!!!

网友A:
FB虚焊也会拉低EN信号,奇怪
有些想不明白??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可以准确找到故障点,可惜没用过。

网友B:
刷BIOS试试吧
果然是试试,
试试就是刷了也不会好!
从好机子上拆下一个内存再试
O了。这是舍近求远啊,

网友:
的确是一个好经验。

网友C:
缺图还是怎地?前言不答后语。

网友:
又是一个经典啊。

前段时间遇到一例。  也没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图还是怎地?前言不答后语。

高级工程师了,怎么会像你说的那样呢,多读几遍就会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刷BIOS试试吧
果然是试试,
试试就是刷了也不会好!

我想楼主开始也没想到是内存本身的问题吧,我经常也干这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楼主开始也没想到是内存本身的问题吧,我经常也干这种事

随手抓起一个内存换过了
一样的现象
那晓得,人品爆发
随手抓的内存也是坏的

白白浪费了很多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FB虚焊也会拉低EN信号,奇怪
有些想不明白??

不是拉低
EN保护性的掉
负载或短路,或过载,或输出波形不良
当这些情况出现时
如果EN继续存在,
显得不合理。

EC.待机芯片,
都会主动或被动的,
拉低EN

我是这样理解的
简单一点

FB异常-------引导致输出不良--------引起EN保护性的掉

现在的板子,经常碰到EN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拉低
EN保护性的掉
负载或短路,或过载,或输出波形不良

我也是这样理解,更加详细的只能问设计人员了

网友:
确实是高手,我当时就不晓得查反馈,放弃了,现在就晓得了。感谢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爽啊,什么时候我也买个

网友:
是反馈电路出现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拉低
EN保护性的掉
负载或短路,或过载,或输出波形不良

听你这么解释,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明白了

网友:
垃圾机器通病。3  5V录滤波电容

网友:
哈哈哈 楼主这算是搞笑的维修吗?  卖彩票吧 随手还能捡到坏内存,恐怕就这一个坏的被你拿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