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80g hd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13):
在不接CPU的情况下,开机几秒就调电,接CPU、内存条时,诊断卡跑37掉电。内存条、电源、CPU都换过,可以肯定的是主板供电这块有问题,求解!CPU旁边有一个1117苡片,输入5V,输出2。5V是正常么的
cpu
掉电

网友:
你拔下12V小四口,看下还掉吗?LZ是用五笔打字吗?

网友:
CPU旁边的那个1117应是正常的!测测哪里缺电,时钟芯片查查。

网友:
当代码查完基本条件就干外设

网友:
那个电压是正常的,实在不行报个远程了

网友:
1117是转换电压的,正常

网友:
那个电压是VDDA 本来就是2.5V的

网友:
我的2.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