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尔显示器黑屏维修

楼主(2014-10-13):
打开后盖,还以为是电容鼓包,结果一看失望透了

继续下一步检查,首先目测,仔细观察,没有烧焦,烧黑等情况,接下开测电压了。

哈哈。5V,12V都正常,说明电源板没问题,问题应该出在驱动板那边了,经检查终于找出来了,
原来是按键那家伙的问题开路了,按下去没反应,用镊子短接就能开机,今天的大洋就这样到手了。
哈哈哈。

网友A:
问题往往都是出乎意料的!哈哈。好长时间没见着MF47表了!我有4块都压箱底了。

网友:
这个万用表给我我都不会用。。哎。

网友:
MF47国产经典啊,南京出不错

网友B:
这个万用表看这就揪心

网友C:
不通电,我一般测试5V出来没有,在拔掉开关  用镊子短接,不行  摸驱动板,测驱动板电压

网友:
捡了个大便宜

网友D:
往往看到的故障与实际问题相差甚远。

网友:
楼主又捡到钱啦,恭喜发财

网友E:
开关氧化造成的

网友F:
MF47我还留着呢  陪着我好几年

网友G:
恭喜楼主又捡到钱 了

网友H:
是开机了黑屏,还是根本就开不了机呢?

网友I:
楼主又捡钱啊, 幸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通电,我一般测试5V出来没有,在拔掉开关  用镊子短接,不行  摸驱动板,测驱动板电压

向你学习了。

网友:
捡干柴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J:
见过开关接触不良的,查了半天才找到是开关的问题。经验加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J:
见过开关接触不良的,查了半天才找到是开关的问题。经验加细心

哈哈哈。以前我师父教过。搞维修就要做到胆大心细手要轻

网友:
引用 网友J:
见过开关接触不良的,查了半天才找到是开关的问题。经验加细心

开关是个很常见的问题。先把简单的检查先嘛,慢慢来修不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又捡钱啊, 幸福

呵呵呵,维修嘛,有时候很简单。有时候头都想破,一直停在某个地方打转。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开机了黑屏,还是根本就开不了机呢?

如果是开机按键坏了的话。是开不了机的。指示灯不亮的。需要短接开关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恭喜楼主又捡到钱 了

技术活。不能说捡吧,相信你们比我还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MF47我还留着呢  陪着我好几年

哈哈。想收藏做古董呀。还记的咋用么?我这个也跟我很久了,不舍得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氧化造成的

不需要管他怎么造成,管他是好是坏就行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往往看到的故障与实际问题相差甚远。

哈哈哈,修多了,经验丰富就行了,这只是一个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万用表看这就揪心

自从用了MF47万用表,头不痛了,脑子也灵活了,修东西也快了,应为这表看针还要计算,为了减小时间,只能脑算,用久了,数学也变好了,脑子运算能力也变强了 。推荐大家使用。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往往都是出乎意料的!哈哈。好长时间没见着MF47表了!我有4块都压箱底了。

哈哈哈,拿出来用用,,,

网友K:
这么好的事都让你遇着了。。不过经验不出,起码没有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么好的事都让你遇着了。。不过经验不出,起码没有走弯路。。

:D:D:D:D:D:D:D:D:D:D先从简单的查起,难的我也不会。

网友:
有干柴捡总比连干柴都没得捡好。

网友:
捡到宝了,一般旧的显示器不开机,首先测开关

网友L:
这问题,捡到了。竟然还在用机械表。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问题,捡到了。竟然还在用机械表。少见了。

用机械表就足够了,数字表测主板和修笔记本用,

网友:
LZ的测量点在哪里啊?

网友:
恭喜楼主又捡到钱 了,这个队伍好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