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M320)开机报错曲折维修

楼主(2014-10-13):
东芝M300(M320) 开机报错, 本以为很好修的,就没着急看,今天下午开始修的,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开始在BIOS恢复出厂设置F9,刚开始一两次不报错,可以进系统,但是一会就不行了,继续报错,进不去系统,一直在报错的这个画面带着。然后量CMOS电池,电量3V多正常,于是清CMOS,也是好了几次就不行了,开始发愁了,这可怎么办呢?升级BIOS试试吧,在线升级了BIOS,也是好了几次就不行了。后来想了想,PCI有什么呢?无线网卡,读卡器,好像就这两个吧, 于是把无线网卡拆下,也是好了几次,就不行了,这下郁闷了,开始各种搜索相关的信息,看到有说南桥虚焊的,还有说读卡器芯片问题的。于是继续,先加焊了南桥,不行,换了南桥,还是不行。换完南桥更惨了,怎么折腾都是报错, 根本进不去系统了,以前还可以进去的。最后不得已,使出了绝招,摘读卡器芯片,要是这招再不行,我也就放弃了。拿起风枪一顿吹,干下了读卡器芯片, 装机测试,东芝LOGO过后不再报错,我去,成功了! 基本上折腾了一个下午,也算是挺曲折的,所以通过这次维修告诉大家,如果大家再看到这个问题,当软的不行那就果断搞读卡器芯片吧,这样以后大家碰到了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A:
屏幕提示有关PCI方面出错,就应直接往 这方面想,不应先换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幕提示有关PCI方面出错,就应直接往 这方面想,不应先换南桥!

不完全赞成哈。毕竟PCI归南桥管理。

网友:
报错刷BIOS,拆外设,这是谁说的,我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赞成哈。毕竟PCI归南桥管理。

毕竟拆外设比换南桥方便吧!先简后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幕提示有关PCI方面出错,就应直接往 这方面想,不应先换南桥!

我觉得也是应该先拆下读卡器芯片  毕竟这个芯片就算没有也可以交付客户  先动了桥 有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赞成哈。毕竟PCI归南桥管理。

我也是先搞芯片 芯片高了不行在搞桥  上来就搞桥 不推荐

网友E:
同意楼上的各位的观点,直切去掉读卡器芯片或者pc卡芯片是一个理智的选择

网友F:
楼主看了我的帖子的话直接秒杀了,这就是盲目自信的后果,走弯路

网友G:
我上次修到一个神州的机器,不引导硬盘,居然是HDMI高清I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提示有关PCI方面出错,就应直接往 这方面想,不应先换南桥!

嗯嗯,确实是思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上次修到一个神州的机器,不引导硬盘,居然是HDMI高清IC的问题,

这都可以查出来?厉害

网友:
呵呵,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借鉴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5463-1-1.html

你那个帖子我还真没搜到,拆了触摸板的芯片好的?这个是怎么查到的呢?那触摸板是肯定不能用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了我的帖子的话直接秒杀了,这就是盲目自信的后果,走弯路

太可惜了,我搜论坛来着,没搜到你的帖子啊,要不真是早就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是应该先拆下读卡器芯片  毕竟这个芯片就算没有也可以交付客户  先动了桥 有点……

还是没有经验啊,以后就长教训了,不能瞎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的各位的观点,直切去掉读卡器芯片或者pc卡芯片是一个理智的选择

确实是这样,还是以外设为主要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先搞芯片 芯片高了不行在搞桥  上来就搞桥 不推荐

亲,你说得很对,是我走弯路了。

网友:
你这是找禁言的节奏啊,亲

网友H:
经验呀 记住血洗了 谢谢

网友I:
有时真的很纠结,,果断也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经验呀 记住血洗了 谢谢

希望我的教训能使你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时真的很纠结,,果断也有好处

是的,七尺咔嚓,嘎嘣脆!

网友J:
楼主真好,我刚好有一台这样的机器,蕊片拆了就好了。

网友K:
正在修一个B460,报错,搞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真好,我刚好有一台这样的机器,蕊片拆了就好了。

这么巧,有可能是通病哦

网友L:
恩。以后碰到就这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正在修一个B460,报错,搞死我了

你那个也是PCI报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恩。以后碰到就这么修了。

呵呵,是啊,就是这个思路。

网友M:
维修一定要搞清楚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维修一定要搞清楚思路

思路很重要,要不无从下手或者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