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3代内存用什么软件检测。

楼主(2014-10-13):
现在3代内存用什么软件检测。和用什么主板

网友:
某宝上看过,但我没用过,修内存好像价值不是很大

网友:
ASUS B85 . E1230   AMT64  我的内存条维修测试平台。。。。。。。。。。。。。。

网友:
主板需要专用BIOS吗

网友A:
二代貌似需要专用的主板,三代不太清楚

网友:
不清楚没有再修过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代貌似需要专用的主板,三代不太清楚

inteh915,945,p35,g31的主板都可以

网友:
电脑店U盘启动盘里就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