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会黑屏有时候正常拆下独立显卡用集显正常

楼主(2014-10-13):
故障 开机i进入系统没多长时间显示器黑屏,主机指示灯亮,CPU风扇也转,机箱开机键黑屏后不能关机。有时候没事都很正常,有时候就连续好几次一直黑屏,必须电源插座断电后才能重新开机。拆掉独立显卡用集成显卡没事一切正常,电源?电源有问题的话为什么很多时候正常呢,请指教

网友:
09年刚换上独立显卡的时候正常,最近一年才出现黑屏的

网友:
是显卡虚焊吗?蓝宝石海外版HD4650

网友:
换个显卡,先确定是主板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需要放电,换晶振试试

网友:
楼上两位,我没有独立显卡了就一个,我不是维修的,所以没有代换的条件呀!需要放哪里电呢,换哪个晶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放电,换晶振试试

放哪里电那个晶振呢?

网友:
求大神帮助呀

网友:
你不是维修的那怎么整啊?说了你也没法搞啊,难不成说几句话就会好了吗?

网友:
你不是搞维修的这个有点难,因为你没有可以代换的显卡,要不然你去跟朋友借个试试。我觉得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这是无米之炊

网友:
楼上几位,我以前是修电视的,具体说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把电池扣下,dios换成上一个版本,装上电池,重装系统现在正常使用,不知道时间长后还会不会黑屏,再黑屏应该注重查那谢谢

网友:
没遇见过,看有没有大神解决。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 有的不知道什么信号

网友:
来了个小白 哈哈 我笑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替换了,换个好显卡一试就知道了。想花钱而不去挣钱是不行的,所以找显卡去吧

网友:
再出问题直接换显卡

网友:
换电源换显卡,换哪个好了就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既然不是搞维修的 多说了 你也不一定能解决 去找个专业的给测试一下吧 自己瞎弄 可别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