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卡LOGO

楼主(2014-10-13):
前几天收到一台联想G450开机卡LOGO,同时拔掉光驱,硬盘正常。单独插上硬盘或者光驱就卡LOGO,等半分钟左右LOGO界面可以过(不插硬盘正常是2秒左右过LOGO,插上),但是无法引导系统,偶尔会显示BIOS硬件检测界面,从界面上可以得知,插上的硬盘是能检测到的。量硬盘3V,5V供电正常。刷了BIOS,换了南桥,换了硬盘连接南桥的4个小电容,还是没能解决。测量了USB接口阻止也正常。声卡,网卡等芯片就没拆了。从故障现象看跟那些没什么关系。主要就是光驱跟硬盘这块。实在是没办法了,希望有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硬盘试试呢

网友:
硬盘也换了。

网友A:
你看下SD卡槽有没有东西

网友B:
单插光驱或者硬盘了?

网友:
看一下时钟芯片的各组时钟正常不。

网友C:
顺便看看读卡器芯片或者读卡器卡槽里面有什么东西或者针3有没有弯曲的

网友D:
这个不是有通病吗,USB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SD卡槽有没有东西

卡槽看了的,没有任何东西。针脚也是好的。如果是卡槽或者针脚短路,那插上硬盘或者拔掉硬盘都是过不了LOGO,但是我这个情况是插上硬盘就不过,不插硬盘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有通病吗,USB短路

虽然联想的有USB通病,但我的不是的。USB数据针脚阻值打了,以及USB供电都正常,并且我不插硬盘,能用USB引导进PE。

网友E:
打一下电容回南桥这边的阻,然后查一下南桥里面的SATA模块电压,时钟,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插光驱或者硬盘了?

是的,单插光驱,单插硬盘都卡LOGO。只有把光驱,硬盘同时拔掉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看看读卡器芯片或者读卡器卡槽里面有什么东西或者针3有没有弯曲的

这些都看了。无任何异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打一下电容回南桥这边的阻,然后查一下南桥里面的SATA模块电压,时钟,正常吗

你的意思是确定南桥好坏是吧?南桥我已经换了一个了。还是一样的现象。我想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确定南桥好坏是吧?南桥我已经换了一个了。还是一样的现象。我想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吧。

这个真不好说,我换过三个桥才好的, 都遇到过

网友G:
声卡坏也会卡bios.还是拆吧。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H:
这机器应该是IBM的南桥吧  杀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应该是IBM的南桥吧  杀掉吧

是IBM的桥。首先加焊了一下桥,没用。然后才从网上买了个,换上去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声卡坏也会卡bios.还是拆吧。会找到问题的。

不想盲目的拆啊。拆那么多芯片,一个会增加工作量,还有可能会扩大故障范围。所以先到论坛上发个帖,求助下。实在不行的话再考虑拆芯片。

网友:
CPU 内存 外设 南桥 不好啃的骨头 工作量大

网友:
把光驱那些线拔了吧

网友:
解决了没有,解决了给说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再换一片南桥试试 ,有了结果回复

网友:
看你这个意思是该换的都换了,我真是无语,那还是再换一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建议再换个南桥吧。

网友:
一个一个的排查

网友:
把所有外设都去掉

网友:
有些机器放电之后第一次是比较慢的,重启过后就不会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自检 木有过· 网卡坏 声卡 坏都会导致··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啊

网友:
显卡坏了,或短路,你吹一炮,试试
不要问我是谁,我是雷锋

网友:
usb5v量一量

网友:
我遇到的是单插掉电

网友(2014-11-23):
应该是5v转换有问题带不动负载,把u54换掉或者用导线短接u54的D极和S极。

网友:
我修道过一次 是USB口坏了 导致短路 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