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IN 键盘串键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10-13):
ASUS K40IN  EC是ITE8500E   MP75单桥!CPU是T6400,键盘串键,按4出现2014/10/14的日期,按L出W,按SHIFT出符号等乱串键,无规律!键盘接口直接到EC,没有别的件!量了每一条线的阻止都正常,到EC的线路也没有问题,换了EC,故障依旧,键盘换了新的,好机器上拆下来试也是一样!键盘拿到别的机器上试没有问题,BIOS刷过,论坛有贴子说BIOS问题,下K50IN的BIOS的时候,发现和K40IN的BOIS文件一模一样,两者是通用的。

这机器拿过来是不显,待机1.05V没出来,导致不触发,修亮了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有修到这机器遇到这种情况的么?

网友:
不懂你信不信,联想有一个上网本,像你那个换EC,打值,换BIOS,这些都做了还没好,后来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刷BIOS不行,就先放放电吧。

网友:
只有弄南桥吧!

网友:
EC键盘换过 BIOS刷过找南桥把

网友:
学习了,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后放弃没修,想问下楼主修好了么?什么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三星也是串键,换屏后搞定。问一下你的客户换个屏没

网友:
这个是MP75单桥~~~重做过,故障一样~~~手头没有这个桥

网友:
额,怪问题可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