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个12v适配器,求教?

楼主(2014-10-13):
今天修一个12v适配器,我测了整流二极管,正常300v直流,直流后的大电容正常,有些贴片电阻阻值偏低,变压器有输入,没输出,原本以为变压器问题,更换了还是一样,测变压器进线如图所示,有两只脚有400v直流,是怎么回事?我查了整流二极管是300v输出的,经过贴片电阻,后就变成400v,是不是阻值偏小的问题?当我用万用表测一下变压器进线端无论哪两个脚,电源就通了,有12v输出正常就,但是一下子又没有了,当我再次测一下变压器有通了,请问是什么回事呢?求指导。

网友A:
变压器进线端有没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进线端有没有虚焊??

没有虚焊,我都换过变压器,进线端有电的,出线没电,同时进线的电压我画图的两个脚有400v,其他两个脚是300v

网友B:
换一下正反馈电容吧!可能正反馈量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一下正反馈电容吧!可能正反馈量不足。

12v适配器一共才3个电容,一个是高压部分的,还有两个就是低压的

网友D:
一个12v适配器,不可有400V这么高的电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v适配器一共才3个电容,一个是高压部分的,还有两个就是低压的

绝对不可能!你说的是电解电容吧?有时候正反馈电容也有CBB的,最好发图片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个12v适配器,不可有400V这么高的电压啊,

交流220v经整流过后就变成300v直流,但是经过电阻,电容到变压器就有400v,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不可能!你说的是电解电容吧?有时候正反馈电容也有CBB的,最好发图片上来。

适配器在公司,现在下班了,明天上图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
     路过的学习中

edisong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有驱动的吧?开关管?最好上图看来判断。

网友:
研究一次电源吧!电源芯片和开关管都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
贴片电阻应该测一下才知道多少啊。

网友:
是不是你说的那些贴片电阻变值啦

网友:
好奇你说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有了结果告诉声。

网友:
12V适配器种类繁多,有使用铁心变压器,还有带稳压功能的,天朝啥都有,你这么说很难有人帮你,要是开关电源你最好说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总之适配器原件不多,而且基本都是定形线路,维修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220v经整流过后就变成300v直流,但是经过电阻,电容到变压器就有400v,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液晶电视机的电源板?

网友:
没遇到过400V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难度,值得研究。

网友:
将开关管S极断开上电流表观察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