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内屏不显示 外接有显但花屏,求师傅们啊

楼主(2014-10-13):
宏基4535G内屏示 外接有显示,但花屏,这个花我也没遇到过。。,求师傅们快来帮帮忙。。好急啊。。
今天买了个新的无铅的显卡心片换上,,,,故障一点都没变,,,,,依旧!!!! 后来 看一下图纸,好象北桥也管显卡的,
于是加焊北桥,,,可 可是,,,故障还是一样。。。。。。同样的花。。。 明天顾客说一定要拿机了。。不管好不好。。。

插不插内屏 他都是直接输出到RCT接口上了。。。而且花花。。。但字不花。。。。。
帮帮忙呀。。。

补充内容 (2014-10-14 20:02):
加过北桥,加焊了4个显存 故障还是一样,,最后放弃了。。顾客拿走了。。。。

网友:
显存撒 这种现象不像是显卡坏

网友A:
显卡换一个看看

网友:
像是显存引起的,

网友B:
加焊显存试试,不行就把显卡拔了,改集成的

网友:
显存啊!这是。

网友C:
这种是显存的加,或者用软件测试一下看那个能道报错

网友D:
显存取下来重植。焊上时注意给显卡加点焊膏

网友:
听大伙儿的干显存吧!要不显卡白换了!我感觉也是显存的问题,用手按按显存会有变化吗?

网友:
手按没有变化。显存也会引起内屏不显 外屏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取下来重植。焊上时注意给显卡加点焊膏

你是意思是说用风枪吹吗 还是上BGA重植? 板两面都有显存芯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加焊显存试试,不行就把显卡拔了,改集成的

显存一共有4小块 板上下各两块 如何加焊 直接风枪380吹吗? 要把黑脚点去掉吗? 如何改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换一个看看

再看一遍,我已经换过显卡芯片了的哦。。

网友F:
都这故障了还重植显存? 有用吗。坏了重植能好吗?  显存四颗。2颗2颗换。  但是我觉得如果显存有问题 内接也是可以亮机花屏的。  先测量桥的供电 显存的供电 总线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这故障了还重植显存? 有用吗。坏了重植能好吗?  显存四颗。2颗2颗换。  但是我觉得如果显存有问题 内接 ...

似乎你说得有道理哦,(如果显存,应该只是花屏 不会内屏不显吧。) 其他人好象只看图会话,没看文字的。。。
我也想不通,为什么接内屏上去,他还是显示到外屏上。。。。难道屏也有问题。。。。。这个之前是显卡虚了,加焊后用了6个月拿回来反的。。。但已经加焊过2次了 估计依旧,以为显卡坏了,才定了新的芯片回来的, 可是换上 故障依旧。。。。没折了呀了。。。。只能明天查查供电看看吧。不行的话 估计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存一共有4小块 板上下各两块 如何加焊 直接风枪380吹吗? 要把黑脚点去掉吗? 如何改集成的?

是的 得把黑胶点去掉  涂写助焊剂直接加焊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显存的加,或者用软件测试一下看那个能道报错

用软件测试? 是用什么软件?MATS ? 这个是ATI的芯片,我用过MATS 但运行不起来了。。测试不到。。。但在台机上又是可以用来测试的。。。

网友G:
显存问题,换全部显存还花,就是显存总线PCB有断线,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软件测试? 是用什么软件?MATS ? 这个是ATI的芯片,我用过MATS 但运行不起来了。。测试不到。。。但 ...

不行的话淘宝上有卖那种软件,楼主要不要买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存问题,换全部显存还花,就是显存总线PCB有断线,扔了吧

显存问题也会引起 只显示外屏吗? 插上内屏,板也是默认输出到外屏的接口。。。

网友:
找显存把

网友H:
一般来说 是显存 如果换了不好 估计是有断线的 嫌疑啊!

网友:
搞搞显存看看吧

网友:
查显存啊,这种花一般显存的概率大

网友I:
显存啊骚年。你走错方向了

网友:
显存问题也会引起 只显示外屏吗? 插上内屏,板也是默认输出到外屏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来说 是显存 如果换了不好 估计是有断线的 嫌疑啊!

显存问题也会引起 只显示外屏吗? 插上内屏,板也是默认输出到外屏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存啊骚年。你走错方向了

显存问题也会引起 只显示外屏吗? 插上内屏,板也是默认输出到外屏的接口。。。

网友:
4个显存 加焊了,但依旧,是不是没加好?加的时候要推动它吗?

网友:
像显存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