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S不触发

楼主(2014-10-13):
前两天接了一客户机,E420S插上电源有待机0.022A,、按开关没反应,拆机发现时二修机,仔细看EC针脚有短路刷,换EC,无果,刷BIOS,还是不行,测3v,5v待机正常,EC供电,复位正常,测122,123脚时钟,122脚0.65v,123脚0v,看图纸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没装,实物也没看到晶振,晶振和谐振电容是不是都集成了?请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有的EC内部集成了时钟电路。

网友:
装晶振和电容试试

网友:
EC是KB930QF,截了个图不知道怎么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