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进水机关机界面死机

楼主(2014-10-13):
联想B470E触摸板按键进水,客户自己清理完水渍(用吹风机吹干的)数月后开不了机。拆机后看到进水处电阻已经被腐蚀,电阻与DCBATOUT相连 不死才怪,补完所有电阻后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当关机时卡在正在关闭计算机。。。然后死机电流大概0.9左右。看论坛说进BIOS里按F9恢复一下默认值就好了,试了下F9然后F10保存退出,结果灰屏了,可以强制关机,想刷BIOS试试,先放放电吧,进系统关机居然好了,受到B460换桥刷BIOS影响,遇到这些问题总想刷一下,这个问题估计也是属于B470E进水通病

网友:
遇到奇怪的问题,首先从最简单的方法入手。

网友:
放电好了?

网友:
捡到便宜啦

网友:
是啊,就这么简单

网友:
值得新手学习维修是个好例子

网友:
新手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重点查一下进水处看有没有腐蚀地方

网友:
腐蚀的一定要仔细观察

网友:
先易后难!!!!!!!

网友:
放电好的机器好多都是独显打叹号,不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