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宏基4738G

楼主(2014-10-13):
开机显示 卡宏基英文 20秒准时掉电,,有人帮帮我吗
掉电

网友:
外设一个一个拆除!先查查USB接口再拆外设。

网友:
裸板去测,刷BIOS,,

网友:
先解决卡LOGO问题 也许解决了这个 掉电就解决了
建议下次发帖前自己多测试下

网友:
档LOGO掉电,多是BGA虚了

网友:
4738一般都是北桥吧 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