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挑CPU,发现CPU内核电压低,用的ISL6326

楼主(2014-10-13):
      主板是技嘉的5YXS-RH,能出现开机画面,能进BIOS,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进系统!用老毛桃启动盘,结果发现不能进win03PE,一进就死机,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能进win08PE。进去后用CPUZ检查,发现E5800 的 电压只有1.064V左右。而标准电压是1.28V以上。怀疑CPU电压太低,但是到CMOS中检查电压在1。25V左右,所以这倒能解释主板能开机,但进不了系统的原因。
      我就奇怪,CMOS中电压基本正常,为何进入了系统后电压倒是降了0.2V。难道CPU在不同的情况下内核电压会变?这颗E5800只有6和16两种倍频,在正常的机器上发现两种倍频时电压并不变化,都稳定在1.28V。

那这块板是什么原因导致内核电压在开机时正常,而进系统时却降低呢?

这是不正常的主板上的内核电压!

这是正常电脑上的内核电压

这是主板上的ISL6326芯片,明显红圈里的引脚有氧化。

凭这个能确定是ISL6326的问题吗?

网友A:
滤波电容换换吧。

网友B:
不能进系统南桥问题的多

网友C:
滤波电容都是固态的。南桥的可能性有。现在的主要问题是:CPU在进系统后电压从1.25V降到107V左右,导致 65nm的CPU黑屏不能用,但是45nm的E5800倒是大多数情况下能用。装了winXP也跑进去了。

所以,重点是:为什么cpu内核电压会降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换换吧。

要不是有杂波,换这个有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进系统南桥问题的多

楼主说这个是CPU电压遍低了,也关南桥的事

网友:
查一下VID吧,把你那个芯片拆下来,清理干净再装回去

网友:
把那个芯片拆下来,清理再装回去

网友:
是不是vid信号出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是有杂波,换这个有用吗

楼主没说用示波器打过波,你怎知没有杂波?滤波电容漏电的话会引起输出电压下降!它这板子电压下降0.2V,很有可能是滤波电容容量下降所致。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建议用洗板水清理下芯片引脚氧化的部分,这样情况一般是芯片VID信号引脚电压异常或CPU主供电输出电容短路失效 引起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这个是CPU电压遍低了,也关南桥的事

电脑都不正常运行 用软件测CPU电压未必正确 CPU电压低个0.2V没事可以正常进系统的 CPU功耗不变 CPU电压略低 电流就会略大

网友:
为什么进系统后VCORE才下降?这是这文的重点, 楼主应该在CMOS、DOS、PE、XP下分别用万用表测量CPU电压,在每种情况下测试时间应该长一点,比如10分钟。不应该看到显示屏软件的测量数据随意猜测。

网友:
应该是氧化的引脚里面正好包含有vid识别脚,影响了电压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这个是CPU电压遍低了,也关南桥的事

我昨天下午修P43的主板就碰到一块因为电容容量下降导致供电电压过低不开机故障。电容的作用千万不能忽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都是固态的。南桥的可能性有。现在的主要问题是:CPU在进系统后电压从1.25V降到107V左右,导致 65n ...

你不会是开启自动节能功能了吧,CPU自动调节电压和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