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这么久居然刚把肖管、快恢复和效应管分清。

楼主(2014-10-13):
搞了这么久的ATX电源修理,刚刚把肖管、快恢复和效应管分清楚。
效应管还好点,分清楚了。
肖特基管和快恢复管被我搞混,电源被我修的一塌糊涂。丢人啊。
哪位老师来写一篇“肖管、快恢复管和效应管在ATX电源中的重要性和特性”
来给像我这样“管盲”的兄弟补补脑啦!~
————————————————————————————————
回过头来看了看自己的帖,全是泪~~

网友A:
肖特基管正反向电压都比快恢复管低,快恢复管的正反向特性如同常用的1N系列整流二极管。肖特基的正向导通电压只有0.3V左右,如果用指针表测其反向值时表针略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管正反向电压都比快恢复管低,快恢复管的正反向特性如同常用的1N系列整流二极管。肖特基的正向导通电 ...

表针略动... ...
说到这里,全是大印象啊,脑海里过电影一样。

网友B:
回过头来看了看自己的帖,全是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过头来看了看自己的帖,全是泪~~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你要是能看我发过的贴,再结合这贴,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能看我发过的贴,再结合这贴,就明白了。

拜读过你的贴子,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楼主找几个有标记的自己用表测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我也是很模糊不清,都是在百度里找答案才知道。

网友:
不少维修时候碰到的肖管、快恢复管和场管全都弄混啦,够粗心吧。

网友:
想跟着一块学习

网友:
就是啊,我也不太明白,我感觉2个管子就是一种,都用在开关电源里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