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为LA_3691P无CPU供电,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4-10-13):
今天差不多一整天都在修这个LA_3691P的这块板,接上电流表待机正常,于是按开关电流上到0.43A不动,后来测了一下所有电感,发现没有电压,然后没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都正常,然后测了一下上管G极,没电压,而下管G极直为5V,而且阻值都是正常的,于是换了上下管和芯片,还是一样,下管依然为5V,然后测了一下所有和芯片相连的元件,都正常,以下是芯片的引脚定义和其引脚上的电压

以下是各引脚的电压

1.      19  VCC5V
2.      6   THRM4.55V
3.      7   TIME1.99V
4.      9   CCV1.99V
5.      11  REF1.99V
6.      39  DPRSLPVR0V
7.      40  DPRSTP1.06V
8.      3   PSI0V
9.      2   PWRGD3.3V有时为0V
10.1   CLKEN0V
11.38  SHDN3.3V
12.5   VRHOT1.06V
13.4   POUT0.8V
14.25  VDD5V
15.8   TON按开关前为18V按开关后为0.8V左右,此引脚的电是从公共点过来的
16.30  BST15.5V
17.29  DH10.64V有时为1.8V
18.28  LX11.48V
19.26  DL15.1V有时为4.46V
20.17  CSP11.33V
21.16  CSN11.33V
22.12  FB1.34V
23.10  CC11.68V
24.21  DH21.1V有时为0.64V
25.20  BST25V有时为2.7V
26.22  LX21.35V
27.24  DL25V有时为4.18V
28.14  CSP21.32V
29.15  CSN1.32V
30.13  GNDS0V
以上是各引脚所输出的电压,而且所有引脚的对地值都正常,上下MOS管的G极阻值也是正常的,但是下管的G极一直有5V的电压,由于此机器一开始没有CPU供电,后来我测电压的时候,测到第19脚VCC的时候电流竟然有跳变了,然后竟然亮机了,一开始以为是虚焊了,然后当然是加焊了,可是加焊后再通电电流还是在0.43A不动,后来再点此引脚,竟然不行了,电流也没有跳变,也不亮机,请问各大神,以上所有条件有哪些不满足的,还有就是反馈我都测过没有断线的,所有电容电阻都是正常的,希望给点意见,谢谢各位了,真的是搞的头都大了,再修有好老板又要说了,希望各位可以帮到我

网友A:
第1脚   CLKEN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脚   CLKEN为0V!

按开关前有电,按开关后为0V,这个好像是正常的,因为此引脚是带#号的

网友B:
TON  开机前 开机后都有19V

换了这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ON  开机前 开机后都有19V

换了这个电阻@@

我也试过直接飞线过去,但是按关后电压还是18V,没有变为0.8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过直接飞线过去,但是按关后电压还是18V,没有变为0.8V了

这个200K 电阻的  不能随便换的

这个事频率设定。

换个200K 的电阻试试  。或者这个电阻  阻值正常的话。可以不用换@

网友:
帮顶

泉泉哥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200K 电阻的  不能随便换的

好的,这是不是不能直接飞线过去啊

网友D:
个人经验啊。。一般我要是能量到下管G极有5V 直接换芯片。。一般来说下管G极5V的话。是保护了的。
换一个芯片不行在换第二个。。最多换三次。还不行的话。就该差反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经验啊。。一般我要是能量到下管G极有5V 直接换芯片。。一般来说下管G极5V的话。是保护了的。
换一个 ...

我已经换了三个了

网友E:
下管有5V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下管有5V是不是保护了

哪保护了,我该查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哪保护了,我该查哪

后面滤波不好,,短路都会保护,,还有PSI脚不能是OV吧,,在论坛搜下PSI

网友F:
下管G有电压,说明芯片没有问题,楼主你直接就把芯片卡X了,实在太粗鲁了。问题应该出在芯片脚位上的周边元件或电感后级出现问题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管G有电压,说明芯片没有问题,楼主你直接就把芯片卡X了,实在太粗鲁了。问题应该出在芯片脚位上的周边元 ...

老兄,我都遇到两台这样的机了,都没有修好啊,而且所有相关的元件阻值都是正常的,我该怎么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面滤波不好,,短路都会保护,,还有PSI脚不能是OV吧,,在论坛搜下PSI

好,。谢谢你

网友:
什么系列的?

网友:
用示波器捉下波形

网友:
后面的滤波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G:
触发瞬间 g级有波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触发瞬间 g级有波形吗

没示波器,,,,

网友:
你学到了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没示波器,,,,

没示波器 测试保护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示波器 测试保护不好修,

是啊。。。。。

网友H:
查了那么多,你没有排除过这个芯片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了那么多,你没有排除过这个芯片是不是好的?

换了三个了,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