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抓了块板子分析保护隔离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4-10-13):
  。。作业写完都9点了   - -   而且还有不会的。。。明天的去发问了。- -
今天讲了纬创的保护隔离。写完没事做。看看其他的吧。我也来试着分析下。不对的清学长指出来。今天刚学。随便搜了个图纸。个人喜欢仁宝的。。。。
版号:仁宝 LA-8681P(G485)
内容:保护隔离
首先。新手打开图纸找到CHARGER。到处瞅瞅。

   VIN过来过PQ301自导通。加到P2S极。19V。到PQ302S极截止。来瞅瞅吧。要使这2MOS管导通。需要什么条件呢。G 级相连。P沟道。低电平导通。需要PQ307B接地。那么形成分压。神器算下8.143VVg<Vs4.5V导通。那么来瞅瞅PQ307B导通接地的条件吧。不难看出需要PACINACON都为高的时候。因为PQ307B N沟道。那么来追查这个元凶吧。(这里顺便看下PR325   因为ACOFF这个信号是为低的,原因饼哥今天说了。电池检测的。不知道小的记错了没。PR325就截止了。所以当ACOFFACON为高的时候不会被拉低。)
PACIN到这里
PACIN是由BQ2472VDD上拉的,那么久需要PQ316截止啊。一看数字三极管,我的天。不会又要查图吧。看下控制极2脚是ACPRN控制,在追,看看在说。
我的天,芯片发出来的。又的查表@#@#@%&^$
这个时候     学长直接给我说ACOK是芯片内部拉低。原因至今不明。我查表看个大概意思也不是很懂。满足2个条件开漏输出。被一个10K的电阻上拉,但是学长直接给我说,别看了就是为低。好吧 。为低。PQ316截止。PACIN被拉高。
在看看ACON…搜半天没收到。不是没有吧?- -苦逼  然后就这一个条件?- -然后就来上帖了。。。。。。。10点了啊  洗洗睡。我也不知道对不对。芯片查找翻译出来居然被否定了。。。。。我的天。。。。。大神们指导下吧。。。。

网友:
一学就有成效!

网友:
VIN过来过PQ301自导通

这个自导通有点不明白,应该是通过体二极管过来的。

网友:
ACON信号一般是通过电压放大比较器输出的,需要前面的PACIN 和ACIN信号电压正常才行。

网友:
不错啊  这么快连这个问题都会了

网友:
自己学会分析电路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想跟楼主探讨一下PQ301与PQ302是P管其电流方向为P2到VIN和P2到P3才对其两管导通条件应该受PQ307与PQ308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跟楼主探讨一下PQ301与PQ302是P管其电流方向为P2到VIN和P2到P3才对其两管导通条件应该受PQ307与PQ308控制 ...

恩恩  谢谢指正,这个信号我还真没查。往前面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