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 上电10分钟才显

楼主(2014-10-13):
    一台二修集显B470E,HM65.上家搞过乌龟上管, 干过南桥,换过ec。 来到我这里是待机0.014,不触发,待机电压正常,ec条件正常,经查发现PCH 没出 slp_s3 ,测量为pch虚焊(应该是上家没换好,)然后上bga加焊,上电触发,电流停在0.6(用自己的u,因为它原来的u已经挂了)供电除了集显供电全部都正常(这机器过内存后才产生集显供电),复位已产生。晕,以为是pch有问题,于是就换个新的上去,还是一样0.6,bios也刷过数个。

于是不经意间插电放桌子上,去蹲个厕所回来,发现电流上1.1了,外接显示器有显了。不会吧?难道好了?关机----再开 0.6不动,晕然后等啊等,等到10分钟左右,电流上0.8---1.0---0.9-----1.1   显!

这什么情况,试了N次都是这个时间,  忘各位高手留言解释解释。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CPU有问题。

网友B:
CPU供电再查查,IC换了吗?

网友C:
这么奇怪的问题啊,会不会是北桥和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再查查,IC换了吗?

主ic,从ic都换了,管子我不放心上家,又换一遍,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奇怪的问题啊,会不会是北桥和显卡的问题啊

没北桥,没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CPU有问题。

不会,换了n个

网友:
那就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额。 简单点 直接扔烤箱烤个一天半天吧。看过一哥们的帖子他就是这样子干,居然还好了 不防试试。

网友:
到官网下载个BIOS刷

网友D:
很明显,待机电流偏大,先修好待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待机电流偏大,先修好待机吧

写错了,应该是0.014

网友:
这么奇怪的故障现像真没见过,期待楼主修好

网友:
可能是哪组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有元件不稳定?固定十分钟这么奇怪

网友:
修好没有 。。伙计

网友:
这个机子一般上管坏就容易烧CPU

网友:
开机0.6不动就是问题,你应该排除他!

网友:
楼主,这个是原机备份的BIOS,你刷下看看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不装BIOS电池就这样啊?或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BIOS可能性大点

网友E:
楼主上厕所上这么久啊
晏王
你这纯属于灌水。。。
详情

网友:
时钟有问题。看看协震电阻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还未碰到。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学习学习

网友:
不断地试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厕所上这么久啊
你这纯属于灌水。。。

网友:
电容、BIOS、外设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