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不开机待机电流0.05A-0.19A跳变电源指示灯一直再闪CPU风扇偶尔转动

楼主(2014-10-13):
(无正文)

网友:
感觉转换电压有问题。

网友:
不开机的状态下,CPU风扇偶尔转动?查EC开机针脚电压变化?

网友:
换掉3 5V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貌似那里短路了  待机电流有点偏高  打下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打下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是不是有微短的地方

网友:
51123已经换了还是一样。。只有慢慢查了。。。。。。。。。

网友:
测量下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来的啊???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好了待机0.05A  51123也不发热了。。是CPU上管漏电。。。开机测试一天没发现问题。CPU风扇转应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