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假待机电流的粗心维修

楼主(2014-10-13):
昨天修的一台HP  CQ40,此机板号为LA_4103P ,此机我一接上电流表显示待机为0.02A,想都没想就去按开关,没想到时电流上到0.04A,一想,不对啊,于是去测SB的五大条件和EC的六大条件,当我测到RSMRST的时候发现只有1.4V左右,于是我把EC的RSMRST挑起,然后再去测此引脚上的电压3.3V正常,
然后第一个想到的是会不会是后面拉低了,然后我把后面跟RSMRST相连的两个电阻全换了,然后再把EC的RSMRST这个引脚焊回去,电压还是被拉低了,于是乎,差点有点想干南桥的冲动,不过幸好我没这样做,还是先测测其有没有3.3V和5V吧,一测,我彻底崩溃了,竟然没有,这是闹哪样啊,没有3.3V和5V按开关竟然有电流变化,晕倒,没办法,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吧,把供电什么的都测了一遍,都正常,然后查FB的时候发现反溃电阻竟然没了,于是从料板上拆了一个下来装上,再接入电流表,待机为0.01A,再测待机3.3V和5V都出来了,于是装上CPU和内存,上电亮机,就是因为本人的粗心导致走了弯路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前车之鉴啊

网友A:
维修,细心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B:
这个RSMRST# 还连接到3V5V的PG上面。 这样被拉低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细心还是很重要的

同意,我总是看到有待机就以为它是真待机,忽略了还有假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RSMRST# 还连接到3V5V的PG上面。 这样被拉低的吗?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C: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没有误杀!我没图纸修不了板,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没有误杀!我没图纸修不了板,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是这样。

有这样的感觉,没图都不知道从哪查起

网友D:
前段时间也是修个同行的,待机0.04(仁宝板子),同行说待机有,不触发,我拿来,直接去戳,B+对地阻值,大短路,分分钟秒杀,待机0.02正常 触发亮机。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也是修个同行的,待机0.04(仁宝板子),同行说待机有,不触发,我拿来,直接去戳,B+对地阻值,大 ...

修电脑还真的要细心啊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工具挑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工具挑EC的

有针啊,手工针,缝衣服的

网友F:
其实维修   细心真的很重要

网友G: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没有误杀

网友H:
很好啊,支持一下,,

网友:
维修细心 票票到手

网友:
                    学习了

天意wx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维修   细心真的很重要

是啊,,,,

网友:
下次别这样回了

网友:
是老板得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没有误杀

学着细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好啊,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I:
跟我一样 不过我是网卡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跟我一样 不过我是网卡短路了

下次注意了

网友J:
不要被假象蒙蔽!!!

网友K:
粗心是常有的 重要的是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K:
粗心是常有的 重要的是能发现

同意,,,,,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HP 1000的,保隔没过就有待机0。02,刚开始以为正常,狂按开关,没反应,一测没3 5V,连19V都没过,哈哈

网友L:
难道看待机,就不去侧3v5v吗

网友M:
楼主那个电阻是这么没了的? 同行修过吗?

网友N:
做维修只要细心会发现很多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要被假象蒙蔽!!!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做维修只要细心会发现很多问题的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那个电阻是这么没了的? 同行修过吗?

好像没修过,是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难道看待机,就不去侧3v5v吗

不细心呗,,

网友:
已经很好了

网友:
还得努力啊

网友O:
麻烦问下。SB五大条件和EC六大条件都有啥啊 。在哪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麻烦问下。SB五大条件和EC六大条件都有啥啊 。在哪学的

开机的是时候要用的,在学校学的

网友P:
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修好就是好样的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细心还是很重要的

是的…………

网友Q:
恩 学习了 以后多注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恩 学习了 以后多注意啊

我会的…………

网友R:
楼主很细心啊,还好看了下3 5V  不然就绕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很细心啊,还好看了下3 5V  不然就绕远了

是啊————,

网友S:
电压没测完就去按开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电压没测完就去按开关了

测都没测——————,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啊,怎么修的,什么问题,怎么粗心

网友T:
做事一定要细心,维修急不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做事一定要细心,维修急不得的。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厉害  学习 学习

这也叫厉害,,过奖了

网友:
修主板小心为上

网友:
我现在有一块,还时好时坏呢,电流上到0.6,哎,不知道怎么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细心还是很重要的

学习啊 、、、、、、、、、、

网友:
学习是、、、、、、、、、、、、、

泉泉哥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

泉泉哥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慢工出细活

网友V:
细心是维修的必备条件

网友W: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没有误杀!

网友X:
学习了   版主折腾这么久修好就庆幸吧

网友Y:
我的CQ40    3V 5V都有 开工也有3.3  不触发 BIOS干了 准备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的CQ40    3V 5V都有 开工也有3.3  不触发 BIOS干了 准备干南桥

条件你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X:
学习了   版主折腾这么久修好就庆幸吧

这个必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没有误杀!

差点误杀了……

网友Y:
待机芯片PG有了 接下来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V:
细心是维修的必备条件

以后要注意一点了,要不很容易误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待机芯片PG有了 接下来查哪里

SB五大条件,EC六大条件

网友:
看看开机芯片

网友Z:
我以前也犯过这样的笑话  查了一圈才发现没3V 5V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以前也犯过这样的笑话  查了一圈才发现没3V 5V待机

下次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