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板号:LA-7981P、笔记本电脑、开机掉电重启、不断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4-10-13):
联想G480 板号:LA-7981P、笔记本电脑、开机掉电重启、不断重复掉电重启、查时序!前面都正常:就在查到PM_SIP_S3/PM_SIP_S5/信号时!3.3V的跳变按照时序应该是0V-----3.3V------------才对、我测到是不稳定、一会是0V---3.3---0V--------是不是南桥挂了!或者虚焊了??

网友:
联想G480 板号:LA-7981P

联想G480 la-7981p.pdf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不定的----一会高一会低

网友:
看看电流,估计跑哪了。

网友:
  百分百 BIos 问题

网友A:
先刷BIOS,然后再用示波器确认是不是它先掉再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然后再用示波器确认是不是它先掉再重启了

电流显示是重启了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然后再用示波器确认是不是它先掉再重启了

刷过了  不行啊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那个电压先掉,到时上传我们帮你分析

网友:
掉电不好搞,按时序来修,看那一个电压先掉。。。

网友:
SLP信号是南桥送出的,但你要找出为什么南桥送出的信号不正常,不一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慢慢来排除把

网友:
你自己怀疑到什么就先把这个问题弄一下看嘛,怀疑南桥虚可以加焊一下

网友B:
这个确实不好修,等楼主的维修方案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问题

网友:
你这搞的也太笼统了,把测量数据发上来!

网友:
PM_SIP_S3/PM_SIP_S5反复跳变不等于南桥问题,也许是开机条件不具备南桥保护动作。建议你先测各供电,看有没有缺电压现象,再看是哪个电压先掉的,再就是拆外设看是不是它们引起的,再加焊南桥。分这几步走。

网友:
南桥,南桥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忙!!!!具体解决时刷了南桥BIOS OK了

网友:
南桥有可能。。

网友:
南桥有很大可能啊

网友:
我觉得南桥可能坏,但是前提你要测测这几点:
1,EC发出的RSMRST是不是正常;
2,EC发出的S5ON是不是正常;
3,3VS5,5VS5是不是正常;
4,EC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如VCC,DCC
5,RTCRST信号
以上都正常就可断定南桥挂了

网友:
EC坏的不少,南桥晶振偶尔也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不好修,等楼主的维修方案
问题以经解决 是南桥BIOS引起的

网友:
谁有G480 11252-1图纸 有的发一个 谢啦!!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电路检测 温度不正常给重启了

网友:
开关有没有可能坏了

网友:
不过内存吧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