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进不去系统 一按F1提示WAIT...进不去BIOS 解决方法

楼主(2014-10-14):
故障现象是开机进不去系统,按F1提示WAIT..进不去BIOS
裸板测试故障依旧,于是换内存 cpu测试 故障依旧 刷BIOS程序(EC 和南桥的BIOS程序) 开机进不去系统,按F1提示WAIT..进不去BIOS
解决方法更换:218-0660017 AMD 南桥 上BGA机器更换全新南桥后 故障解决.....

网友:
版主现在写贴也喜欢精简了

网友:
精简易懂

网友:
这个不难想到

网友:
厉害啊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请问楼主知道这个机器的版号吗?

网友:
此主板的通病。13年修的多,现在都大半过保了

网友:
写的言简意赅
正常维修思路也会最后换桥了

一体机修的不多

网友:
这情况没遇见过,我遇见过的一体机大部分是不过内存!

网友:
学习了 哦 呵呵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问题    按F1 提示WAIT  加焊南桥解决问题了

网友A:
不是吧 要换南桥/。我现在在加焊啊

网友:
正好碰到了一台,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 要换南桥/。我现在在加焊啊

加汗没用 过个把月还是原故障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它了,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跟你的提示,南桥加热就好了。

网友:
今天又来个一样的问题 换南桥去了

网友:
精简的版主

网友(2015-06-06):
应该先加焊,返修后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