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了一台机器

楼主(2014-10-14):
新装了一台机器,今天开机的时候进不去系统而是在屏幕的左上角有一个光标一直在闪,原来是系统挂了,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啊,是系统不行吗?大家平时都用什么系统啊?

网友:
进PE重新加载引导就行了,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
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
不引导,修复一下就好了。你换个系统照样不引导

网友:
是不是找不到的启动设备啊进BIOS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