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0.8a掉电 循环

楼主(2014-10-14):
联想U410 0.8a掉电 循环 有时候能亮机,但只是偶尔一次 。
掉电

网友:
这样叫人怎么回答呢,什么数据也不提供

网友:
刷bios 亮机, 刚遇到一台,也是开几十次亮一次,刷后开10次 亮10次

网友:
我昨天遇到索尼的本本和你的一样 有时候能点亮 有时不亮 加焊显卡北桥 不行 我从新值一下北桥就好了

网友:
最近的联想 有疑难杂症都什么刷一下在说,很多都解释不清楚的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还没弄好

网友:
手上有一个这样问题的,刷了一个还不行 ,下载这个试试 如果好了,会发帖留念

网友:
刚才下载了 那个号称自己备份的,他的不对,根本不显示

网友:
我怎么刷都不行呢?
ECbios必须一起刷吗????

网友:
我已经刷了3个人的PCH bIOS了,看来是不刷EC的不行啊.试下

网友:
刷南桥BIOS就好

网友:
按时序来修电压

网友(2015-02-08):
你考虑下掉电的电流到多少

网友:
看看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有

网友:
好像以前遇到过 貌似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