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接需要维修的硬盘

楼主(2014-10-14):
本人下了个WDR5.3的版本想摸索着乱搞下,但是这个软件要运行在系统界面,怎么来挂接那个WD要维修的硬盘呢,是按挂双硬盘直接装置上,还是用什么线单独把这个盘给挂起来,新手上路多多照顾

网友A:
接上SATA线 接上SATA电源接口,操作WDR就可以认盘了

网友B:
一个是能进系统的系统盘,一个是要修的坏盘,接法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SATA线 接上SATA电源接口,操作WDR就可以认盘了

为什么正常把要修的盘挂在电脑上,电脑开机,打开软件,选定制端口选不了,而且看着等也不亮,,但是电脑里要修的盘的盘符在电脑里已经出来了,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能进系统的系统盘,一个是要修的坏盘,接法都一样

我是正常挂双硬盘那样子接的,开机,选定制端口,选不了,选USB选项可以选,但是无法操作下一步,而且灯也发现不亮,图我上传到发布贴上,求指点

网友D:
这个软件能修好硬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正常挂双硬盘那样子接的,开机,选定制端口,选不了,选USB选项可以选,但是无法操作下一步,而且灯 ...

SATA端口,要在定制端口中选择,选不了的话,软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能修好硬盘么

懂使用的话,是可以修好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ATA端口,要在定制端口中选择,选不了的话,软件有问题。

我下的就是本论坛里流传的WDR5.3版本,难道这个软件有问题呀,但是看到好多人都在称赞是默默个情况,,所谓俩菜一汤的那个不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下的就是本论坛里流传的WDR5.3版本,难道这个软件有问题呀,但是看到好多人都在称赞是默默个情况,,所 ...

还有可能就是你的电脑的问题

网友E:
WDR不能选择择高速模式,把那端口改成IDE模式就可以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WDR不能选择择高速模式,把那端口改成IDE模式就可以认了

你说的是CMOS设置里吗,我看了下是IDE模式,  不会这个软件不支持WIN7系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可能就是你的电脑的问题

不会是这个软件不支持WIN7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这个软件不支持WIN7系统吧

那就换个XP系统的电脑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win8都可以支持。进系统后再挂上待修盘,选端口。

网友:
我在论坛下过找到硬盘了

网友:
选定制端口-自定义端口。打开每个端口看看,看哪个端口是你待修的盘就选哪个端口。

网友F:
请问此软件只能用于西数,不能用于其他品牌的硬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问此软件只能用于西数,不能用于其他品牌的硬盘吗

WDR只用于西数,5.3的不过这个软件发现一会管用一会不关用,估计是别人传出来的动过了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WDR只用于西数,5.3的不过这个软件发现一会管用一会不关用,估计是别人传出来的动过了手脚

谢谢,手里有很多日立的硬盘,看来不能用此软件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DR只用于西数,5.3的不过这个软件发现一会管用一会不关用,估计是别人传出来的动过了手脚

看你的名字是电子高手啊,三极管和运放整不太明白

网友:
谢谢各位的发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