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方正fh980-wa不开机 输出5V为3.6V?有修过的吗?

楼主(2014-10-14):
方正fh980-wa不开机, 鼓了几个电容,换好后还是一样。测电源板输出14V正常,5V只有3.6V。

网友:
把5V电容全换了 试下

网友:
输出电压不正常就差反馈电路有没多少个元件

网友:
断开电路单独量一下

网友:
换下431   光偶试试

网友:
反馈电路,或短级短路

网友:
反馈有问题,14V估计也不是真的无问题

网友:
电压会跳不?先换二次电源输出的所有电解电容!还不行拔掉驱动板看正常不!

网友:
好了要告知下啊

网友:
将小电容一块换掉吧

网友:
还有要待修的机子,没时间研究了,直接从淘宝上换了一板。

网友:
电容全换掉。 不行的话,更换431

网友:
5V输出滤波电容换掉!或5V负载过重被拉低了。

网友:
楼主  把光耦  431  换了试试  还有那个50V 也小电容 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