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5 待机 3V只有 1.6v 5 v 没有出来

楼主(2014-10-14):
我手上有台DELL  51125  16脚有19V  13脚有开启信号3V   8脚和17脚会产生V3ALV5AV电压,  6脚有开启电压1.6V   1脚没有电压     3V 电感有1.6v    5V  电感没有电压   应该怎么修,没头绪了

网友:
基准电压2V  也有

网友:
检测1脚和6脚开启电压

网友A:
3 5V的对地电阻正常吗?工作条件正常还没电压输出就换个IC试试。。。。

网友:
测下1脚的线路

网友B:
找1脚和6脚开启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的对地电阻正常吗?工作条件正常还没电压输出就换个IC试试。。。。

不排除一下后级吗

网友:
开启正常吗,正常的话用看一下上管G极的波形

网友:
1脚6脚应该是开启,大点范围来说应该受同一信号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的对地电阻正常吗?工作条件正常还没电压输出就换个IC试试。。。。

正解,条件正常了还是用示波器好修

网友:
1脚的信号来源应该是一个entrip2的管子,量一下它的d和s极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是不会 由于3.3V后级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自举的升压的电容

网友:
后极有没有小短啊

网友:
应该开启信号不正常吧 仔细查查这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的对地电阻正常吗?工作条件正常还没电压输出就换个IC试试。。。。

对地正常 IO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1脚和6脚开启有没有电压

看一下问题在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会 由于3.3V后级电容漏电导致的??

你也碰到过  最后把电容换了  电压出来了

网友:
最后修复 后极电容漏电  把3.3 拉低了。把 3.3v  和5v 的电容换了两个220 的电容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事 ,以前修服务器的时候遇到过

网友:
不出3V5V的有些就换电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