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跑马问题,求助求助求助!进来看看瞧瞧!

楼主(2014-10-14):
最近修2片技嘉的主板分别为 GA-EP43T-UD3L(IT8718F-S LXS )和GA-78MT-S2(IOIT8728F EXA) 都是不开机 检测发现都是 IO的72脚无3.0V电压,其他的待机电压都正常, 按理说应该有3V的电压才对,触发后有3-0-3的电压跳变才对,我跑线路发现GA-78MT-S2 是直街进南桥的,难道3V是南给的,可是我南桥已经换了,没用啊   还是72脚无电压,我就纳闷了,怎么就没有上啦电阻呢?  接下来说GA-EP43T-UD3L,这个我也跑线了 跑到一半有个分叉,一端直街进南桥,一端链接到一个焊盘上(无芯片)然后就跑不通了,我一个一个点,周围所有的都点完了,还是没跑通,大神些,你们有谁知道的指点下小弟,或者有这部分电路图的,发个图看看,跑线 真的跑死了都没用啊

网友A:
针脚从焊盘上面挑开测下电压

网友B:
你IO的型号,有没有IO的PDF,

网友:
拔掉网卡·试试

网友C:
你是什么型号的IO。要量72脚电压??

网友:
拆掉南桥的时候有电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针脚从焊盘上面挑开测下电压

方法不错,但我经常是弄开容易,焊回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IO的型号,有没有IO的PDF,

知道引脚定义了,剩下只有测电压,打值了吧

网友:
如果网卡引起应该A14脚也没有电压吧

网友:
拆串口啊 !!!

网友:
兄弟不带这么坑爹的, 这板没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型号的IO。要量72脚电压??

IO型号在上面啊  你看下   我就是纳闷  线路老是跑一半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法不错,但我经常是弄开容易,焊回难

呵呵   同感

网友:
用刀片轻轻削下就可以

网友:
72脚是LPC总线,看看70~74的其它几个脚位是否有电位,如果有,那就说明72脚的线断了,如果没有那就不是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
我崩溃。。。。技嘉的IO GB的  开机脚位不是72啊,

网友:
有没有同感直接补线快

网友:
强行 拉个3。3V 过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