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开机电流0.6A 3秒后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4-10-14):
今天一大早 美女拿一台华硕K42J笔记本 说不开机   拆掉电池用可调电源测试 电流跑0.6A 掉电 估计CPU电压没有 报价后等美女走了,
拆机测量各级电压固然不出CPU电压。
没有一样的图纸 只有差不多的K42JR图纸 上图

供电芯片8856  第2针CPU_VRON开启电压不出CPU自然不出电压 往下查到EC-76针

EC8500-故障板上是IT8570 对应脚76针不出电压--为了确定芯片问题 飞线到96针 开机显示-关机 接硬盘正常进系统

更换IT8570后 算是完成维修。

网友A:
那也有可能cpu开启信号的前面时序没满足啊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B:
换了之后  怎么还飞线了

网友C:
学习了,前两天刚遇到这样的机器,但是没修好,现在看到,恍然大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有可能cpu开启信号的前面时序没满足啊

刚换EC解决后,前面条件应该满足了,只是EC没有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之后  怎么还飞线了

飞线正常后,才换的EC吧

网友:
好贴 手头一样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前两天刚遇到这样的机器,但是没修好,现在看到,恍然大悟

还在注意一下如果EC条件没有满足也是不发出的

网友:
擦  不是一根啊 !!好几根断线

网友:
楼主怎么不打算一般飞着这条线,连EC都省了,简称秒杀

网友:
判断故障点 很强势,都是飞线判断见很多人。

网友:
这个型号的看到就怕  N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