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c-mlx 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4-10-14):
现在修到这里,PRN1 822排阻,一端p-vcore-pgr  0.65V    另一端p-vcore-pg  1.14V  这样正常吗,现在不跑码  复位有,求思路谢谢

网友:
先换掉再说

网友:
把822换掉,

网友:
换了几个还是行啊,,什么情况

网友:
没人吗,去大神啊

网友A:
这个板的南桥容易出问题,不跑码有复位,看下CPU复位出了没,如果出了,打阻测北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查看SRN10的7脚是否有3.3v

网友B:
g更换了 不行就从头来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C:
PRN1如果是连接三极管那段是0.65v是正常的,

网友:
打过值 吗,如果没有分压的电阻,两边电压不一样,绝对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的南桥容易出问题,不跑码有复位,看下CPU复位出了没,如果出了,打阻测北桥有没有虚焊

凭经验维修了,为什么不先测整板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g更换了 不行就从头来 供电 时钟 复位

可更换了,电压还是一样啊,这个还没解决,从头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RN1如果是连接三极管那段是0.65v是正常的,

嗯,是的,是时钟芯片坏了,换了,修好了,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g更换了 不行就从头来 供电 时钟 复位

时钟芯片挂了,坏了OK,谢谢。解答

网友:
谢谢,各位,此板已经修好,封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凭经验维修了,为什么不先测整板电压呢

楼主都说了复位都有了,如果整板的电压不正常会有复位信号吗?主板的最基准原理就是先供电,再时钟再复位。如果复位出了,一般情况下电压也算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的南桥容易出问题,不跑码有复位,看下CPU复位出了没,如果出了,打阻测北桥有没有虚焊

你能不能新鲜点,把我的回复复制一遍再发,这叫变向灌水,小心我举报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说了复位都有了,如果整板的电压不正常会有复位信号吗?主板的最基准原理就是先供电,再时钟再复位 ...

看来你也是停在理论上了,可以实一下论坛的朋友,是不是好多都是复位有,时钟有了,可有些电压却还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嗯,是的,是时钟芯片坏了,换了,修好了,开心

楼主这里PRN1 822排阻是不是连接时钟芯片开启信号引脚部分的?

网友:
时钟坏了还有复位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也是停在理论上了,可以实一下论坛的朋友,是不是好多都是复位有,时钟有了,可有些电压却还没有

我遇到的只是少数个别板子是有复位供电不正常的,曾经修过一板是桥供电偏低,不过CPU供电复位一出,总线复位就出了,但这种案例真心很少

网友:
原来是时钟芯片啊!让楼主好饨绕!

网友:
开始就该测下 有无时钟输出的

网友:
正好修到同一块,涨涨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里PRN1 822排阻是不是连接时钟芯片开启信号引脚部分的?

是的,时钟的9脚,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只是少数个别板子是有复位供电不正常的,曾经修过一板是桥供电偏低,不过CPU供电复位一 ...

为什么我遇到的就那么多啊,以前每次都是换你的方法,可最后却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