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笔记本电路图 求解释?

楼主(2014-10-14):
本人初学者,这个图电路原理搞不懂,求大神们解释分析一下!Q37的G极19.27V,S极19.88V,D极0V,正常么?还有电路图上的R356实际主板上缺失(应该本来就没有吧),那此处是断路?还有那个RUN_POWER_ON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G级的电压是S级的一半是最好的了

网友B:
R350是直连的,Q36的G极须为高电平Q37才能导通

网友C:
G极电压要低于S极,要不场管无法导通,Q36要的G要高电平才对

网友D:
你先要把Q36的条件满足就OK,前提: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G极电压要低于S极,要不场管无法导通,Q36要的G要高电平才对

Q37的S>G啊,怎么不导通呢?

网友E:
你要看这个场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 ,N高电平导通,P低导通,你这个Q37是P沟道的,所以S为0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G极电压要低于S极,要不场管无法导通,Q36要的G要高电平才对

说错了  是S>G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先要把Q36的条件满足就OK,前提: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一般这个PM_SMP S3#电压是多少呢?
如果没有Q36的话,Q37的D极会有电压输出么?

网友G:
保护隔离电路,P管需要低电平才能导通

网友H:
这个是P沟道的管子,现在不导通是正常的,PMSMP S3#为高电平就OK,你测试R356   2端的电压,如果1脚3.3V直接把R356连起来。RUN 是运行的意思,POWER是电源。ON是开。自己理解什么 意思了吧。要RUN_POWER_ON为高电平必须导通Q37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P沟道的管子,现在不导通是正常的,PMSMP S3#为高电平就OK,你测试R356   2端的电压,如果1脚3.3V直 ...

谢谢啦,说的比较全面,认真!

网友I:
高电平3.3V的PM_SLP_S3#导通Q36,19.9V的DCBATOUT经R360、R340串联分压得到0.06V
左右电压加到Q37G极,导通Q37,19.9V的DCBATOUT加到RUN_POWER_ON,此时RUN_POWER_ON
为19.9V电压分别加到U12、U19、U47、Q46,将5V_S5、3D3V_S5、1D8V_S3、0D9V_S3
分别切换成5V_S0、3D3V_S0、1D8V_S0、0D9V_S0,这是非常常见的电压切换电路,
这个主板应该是纬创资通代工的,关键是对场管、三极管的导通特性理解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看这个场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 ,N高电平导通,P低导通,你这个Q37是P沟道的,所以S为0是正常的

谢谢,明白啦!

网友:
要有SLP_S3#才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保护隔离电路,P管需要低电平才能导通

恩,我新手,学而不精!见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50是直连的,Q36的G极须为高电平Q37才能导通

O(∩_∩)O谢谢!

网友J:
楼上已正解,Q36导通Q37就正常,S3#在开机后南桥发出3.3v就导通Q36此管子了。 而Q37导通开启5v转换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高电平3.3V的PM_SLP_S3#导通Q36,19.9V的DCBATOUT经R360、R340串联分压得到0.06V
左右电压加到Q37G极,导通 ...

恩,这图纸确实是纬创资通的,看图纸PM_SLP_S3#从南桥出来的,没引脚,量不到电压,应该其他电路有问题吧,我再找找。新手自学,只能摸石头过河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楼上已正解,Q36导通Q37就正常,S3#在开机后南桥发出3.3v就导通Q36此管子了。 而Q37导通开启5v转换电压,

恩,我的查查南桥相关电路了,是PM_SLP_S3#的问题,谢谢!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后记的问题

网友:
对电路不懂  都是牛人 啊

网友:
Q37是P沟道。低电平导通
R356没有使用。线路直通没有电阻。
RUN_POWER_ON是此处输入一个电压“RUN_POWER_ON”

网友:
修出SLP3 后面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G级的电压是S级的一半是最好的了

我也觉得应该是一半,但是这张图上怎么是330k和1k分压?以前见到的都是两个电阻相近的分压。是我不会看电阻值吗?

网友:
Q37是P沟道的MOS管,低电平导通。Q36是N沟道的MOS管,高电平导通
开机后Q37的D极还为0V绝对不正常,R356应该是被弄掉了,被一个O欧的电阻上去吧
这样理解:开机后南桥发出PM_SLP_S3#电压为3.3V,导通Q36,然后DCBATOUT经R360和R340分压后供电Q37的G极,这个电压比S极电压低于4.5V以上,Q37完全导通,产生RUN_POWER_ON这个电压,RUN_POWER_ON电压是去把U12,U19,U47,Q46导通转换电压来的,你搜一下RUN_POWER_ON看有没有去别的地方,如果没有那它就时给你一个测试点而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我的查查南桥相关电路了,是PM_SLP_S3#的问题,谢谢!

PM_SLP_S3#这个信号有问题的话,桥供电等是不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我新手,学而不精!见笑啦!

可以报一下远程,跟饼哥学一下

网友:
正常为3.3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电平3.3V的PM_SLP_S3#导通Q36,19.9V的DCBATOUT经R360、R340串联分压得到0.06V
左右电压加到Q37G极,导通 ...

电压基础比我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保护隔离电路,P管需要低电平才能导通

这是电压转换电路,不是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看这个场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 ,N高电平导通,P低导通,你这个Q37是P沟道的,所以S为0是正常的

三极管的也是这样,NPN高电平导通,PNP低电平导通

网友:
三极管也是NPN高电平导通,PNP为低电平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G级的电压是S级的一半是最好的了

有些不一定吧

网友:
z最好那一个好板子测试对比

网友:
从电路看出来 这个是用电池开机电路,Q37为P管 ,由楼主的描述 VS=VG,导致这个Q37截止,固 VD=0V,若要VD要有电压输出,必须使得VS>VG,从电路看要使得VS>VG,必须使得R340 \R360形成分压,要形成分压就必须使得Q36导通,从图看出Q36为N沟通场管,若要导通分压必须P_s3#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电平3.3V的PM_SLP_S3#导通Q36,19.9V的DCBATOUT经R360、R340串联分压得到0.06V
左右电压加到Q37G极,导通 ...

这位兄弟讲是解的非常到位

网友:
刚开始。慢慢学,不行去基地进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这图纸确实是纬创资通的,看图纸PM_SLP_S3#从南桥出来的,没引脚,量不到电压,应该其他电路有问题吧 ...

PM_SLP_S3#是南桥发出的电压开启信号,虽然是南桥发出来的,但是根据我的维修经验,PM_SLP_S3#依然会到达EC,可以在EC或者芯片的开启脚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这个PM_SMP S3#电压是多少呢?
如果没有Q36的话,Q37的D极会有电压输出么?

Q36的G极电平就可以导通,你现测有多少电压

网友:
同意大家的看法!!!!!!!!!!!

网友:
大家讨论非常到位,学习 学习啦

网友:
这是一个S5转S0的电路,RUN状态即为S0状态,它的开启电压均由SLP3#控制,按你所说是EC没有发出这一信号,可以查南桥是否先发出这一信号给EC若有,再查EC

网友:
Q36要导通19V才会经过2个电阻分压使Q37导通,后面的电压才会产生

网友:
仅能说这块电路正常

网友:
Q37导通,Q36才会导通,上面的两个电阻分压,P沟道MOS,G《S4.5V

网友:
看懂电路图的基本在于电子元件的原理要理解,然后再试着分析电路图。

网友:
这不是明显的   取经的吗  如果你是尝试维修还是不要自己动手了

网友:
PM_SMP S3#有电压,才能开起后面的电压的

网友:
zhe这个还是蛮有技术的  我是路过瞧瞧

网友:
二级电压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