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保护隔离电路第一个管输入有19V电压没控制怎么修

楼主(2014-10-14):
G475保护隔离电路第一个管输入有19V电压没控制怎么修

网友A:
大哥 你说这点 大家怎么帮你啊

网友B:
......不知你说什么

网友:
看看控制极都链接了哪些原件

网友:
看电路排查!!!!!

网友:
查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说这点 大家怎么帮你啊

可能是不想浪费我们的下载花,把那台机的图纸看一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说什么

说保护隔离不过,怎么修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但前提用不了电池

网友:
应该也受EC控制吧

网友:
你应该把你查到哪一步写出来,像这样只能告诉你1看q308B b极电压是否是高电压,2pq313是否坏 3pq317b是否是高电压 4 lm393第一脚输出的是否为高电压

网友:
原因很多,隔离电路周边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