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系列

楼主(2014-10-14):
CQ系列维修中,我刷过两台机器的BIOS。为什么刷完后,BIOS都不对?刷BIOS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要刷一样的。不一样当然是不行的

网友:
HP小型号太多

网友:
最起码主板板号要一样

网友A:
刷同型号的应该没问题  不行刷回原来的

网友:
要看版号的

网友:
同版号,同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同型号的应该没问题  不行刷回原来的

他那原来的可能也是坏的吧,多个论坛找找应该会有

网友:
CQ的版本很多吧